显卡维修都需要那些软件,工具

楼主(2019-12-16):
各位大师,修显卡都需要那些软件和工具!

网友:
我说的是现在的大显存的显卡!

网友:
显存通道测试程序,以前叫做ANVCT,现在不知道叫做什么,一整 套下来,估计好几千,用LINUX系统,还有BGA焊台,BGA冶具,植球钢网什么的

网友A:
n卡的叫mods,A卡的叫tserver,看我帖子,有卖,价格便宜

网友:
显卡测试软件 热风枪 加热台  电烙铁 k头 0.45锡球 吸锡线  焊锡丝 放大镜 镊子 (bga拆焊台  示波器  可调电源 这三样前期可以先不用)  显卡料板  焊锡膏 洗板水 小刷子 螺丝刀  测试电脑一台

网友:
谢谢亲们的热情奉献!

网友B:
这些我都有了,就需要新一点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有了,就需要新一点的软件!

我有全套最新的

网友:
专业维修显卡的工u

网友(2020-02-08):
引用 网友A:
n卡的叫mods,A卡的叫tserver,看我帖子,有卖,价格便宜

你好 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