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不触发 绿黑线能开机

楼主(2019-12-16):
          字体大一点.华硕B85M-G拿到上电不触发.因为小白 先强制上电能进系统.但是不能松手 松手就关机.再开还是不触发.放电 跳线都无果.最后看帖子用万用表测绿线开机没有拉低....再测IO的63脚没有电压 到这里我就凉凉了.不知怎么搞了.

这是点位图.没有B85M-G的图纸 这是借用B85M-PULS的图  .哈哈  但是我找一个同样的主板63教和24pin旁边的那个测试是通的 中间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搞不懂什么坏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了 哈哈.复位3电压正常 开机排针电压也正常 .我用飞线63脚和小电容一碰就自动开机但不能松手.....请指教下 接下来怎么测试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找下Super io的datasheet看一下...虽然也没有原理图但是至少能看看针脚定义或许对看触发条件有所帮助(小小白瞎bb,说的不对请指正感激不尽)

网友:
华硕很多断线的  可以飞线到io开机脚试试

网友:
不通就飞线给它导通,有惊喜

网友(2020-05-10):
飞线吧,版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