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g400 la-9631p不触发案例分享

楼主(2019-12-16):
lenovo g400 la-9631p不触发案例分享,很久没发贴了,不是因为我懒,是这段时间搞了台五菱神车接了些小工程去装监控了,这一段时间维修少,在外面风里雨里漂泊(广东三个月没下雨了,天大旱)。这几天停歇了,在店里搞维修,今天搞这台不触发的比较经典,因为手头上有三台同故障,所以特地来分享给坛友!(觉得有用可以加点分,没用的可以骂街)
la-9631p不触发,待机0.002,B+正常,待机3V.5V没有。

pu402的578脚有电压。没去管他,再去看下PU401

再来看看,PU401,578脚,8脚有电压。5和7低电平,只有0.几V。

哎呀,窝操,心中大喜,送钱的节奏。搞掂了这一台,其他三台肯定也是同地方故障!(这机器有三台同型号同故障的)。
更经典的是,因为手头没有这个IC,用放大镜认真看了下,像是7脚虚焊,果断加焊了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此机修复,。
论坛里很多坛友分享不触发换EC,刷EC程序的(这板EC带程序的),新手建议还是认真检查排查,不要看别人换EC好了,自己的板就直接拆EC了,不要轻易拆EC刷程序,新手对焊接不熟悉,一拆一焊经常这板就废了。

让我的放大镜也露下脸,为我的维修立下汗马功劳。

网友:
经典案列 这个维修必须仔细看了认真能修好好多台机器

网友A:
楼主,放大镜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大镜哪里买的

马云那买的

网友:
经典案列 仔细看了

网友B:
总结:芯片坏了导致没有3V和5V。

网友:
有的时候确实就是经验,仔细

网友:
芯片虚焊导致的

网友C:
楼主的三台是同样的问题吗?都是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芯片坏了导致没有3V和5V。

总结的没毛病    人家就是7脚虚焊  烙铁焊接下好了。让你总结成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三台是同样的问题吗?都是同一位置?

对,同一地方故障,加焊就好,前天拿走了,暂时还没返修回来.

网友:
这也是啊,先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芯片坏了导致没有3V和5V。

啊哈哈哈 这就是不认真看帖的下场

网友(2020-01-21):
加焊后哟用了多久    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联想其他型号加焊过  但是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细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