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屏幕下方出现黑绿条纹

楼主(2019-12-16):
最上面一条黑色会闪烁,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吗,怎么看像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显示器吗,怎么看像显卡呢

我用笔记本分的屏幕,换一台台式也这样,已经非常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那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驱动板或者排线的问题吗

网友:
在无信号界面偶尔弹出这些白点

网友:
很规则的白点闪烁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好吧!放弃了

网友:
量一下逻辑板上VGH VGL那几个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屏幕坏。
遇到这种,我一般都把屏幕砸了。
免得这种屏幕在维修市场来回周转,增加同行烦恼。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2020-02-08):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
遇到这种,我一般都把屏幕砸了。
免得这种屏幕在维修市场来回周转,增加同行烦恼。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把屏幕砸了,没烦恼

网友:
这些疑难杂症都不太好修,就是找到问题,我们也,修不了

网友:
不用想了 就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