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白色苹果7P更换后盖之后开机显示黑苹果

楼主(2019-12-16):
白色的苹果7P更换后盖之后开机一直卡在白苹果界面不进入系统,拔掉尾插排线后正常进入系统,以为是尾插坏了,更换新的尾插还是同样问题,忘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各位大神救火啊

网友:
查尾插工作条件,会不会还是尾插问题,再换一个试试,查下尾插的对地组织

网友:
先开机,在扣排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