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G 更换键盘

楼主(2019-12-16):
acer V5-471G  键盘几个按键失灵,更换

这键盘是带边框的,更换比较麻烦

淘宝买的键盘是这样子的

带框的贵,买不起。
注意那2颗键盘螺柱,它是粘贴在铝箔纸上面的。
把铝箔纸揭掉就可以了。
我拆之前不知道,暴力撬那个螺母,结果铝箔纸撕开一个窟窿。

就这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强行拆掉铜柱,会万劫不复。哭都没地方哭
————————————————————

把键盘和边框分离

新键盘套进边框,AB胶水粘上

胶水固化后,把铝箔纸重新贴上。
我用的用3M双面胶带粘的。

OK  完工

网友:
换这键盘比较费时间 还要把框焊回去 不然键盘会凹下去 换一体的是最快的

网友:
整个C面一起换,我都是大力出奇迹,没那耐心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很好,很不错的

网友:
换过1次这种 麻烦,还有一次客户就要原装的  280买了一个带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