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白苹果重启 umt板子 能联机恢复模式 报错4013 爱思19

楼主(2019-12-17):
如题 爱思卡19% itunes报错4013 白苹果重启 我自己还问了下客人进过水吗 客人说是的

主板没啥腐蚀的痕迹 电源电压也都能出来 除了复位电压在硬盘边上那个测试点tp2508 有1.7v 感觉低了一丢丢   想着进水机吧 换了大电源 无果 换了u2 无果 能进恢复模式呀可以读取到序列号 还是换个硬盘吧 原硬盘可以用艾普读取硬盘大小 但是忘记按掉自动构建底层了 直接点了构建 把原底层抹掉了 郁闷

网友:
楼主在那边说英语还是意语?人才啊,修手机真是埋没了

网友:
UMT的板子还敢修········你修到疯然后发现时板底问题,我看你怎么整~~~~~

网友A: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直接换个硬盘
如果换上刷机能过就查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开始就直接换个硬盘
如果换上刷机能过就查码

嗯 以后19%20%爱思的 总线也测过了正常 真的换个硬盘再刷看看 没有硬盘itunes报错40

网友:
我一小白,6代亮白果刷机4013,第一感觉就是硬盘底层

网友:
先看电流在判断故障 先考虑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