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维修黑屏卡RX460

楼主(2019-12-17):
主角:RX460一张

故障现象:黑屏,诊断卡卡2A

维修过程:测量各点电压(就是核心供电,PLL供电,显存供电等)发现无显存供电,更换显存供电IC GS7256。

更换后正常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很简单

网友:
台机的显卡很少维修,想这样维修的还 真的赞一下

网友A:
修没供电还容易点, 修花屏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没供电还容易点, 修花屏才麻烦!

花屏干就完了

网友:
灯光不好 应该改改

网友:
显卡好久没有搞了,兄弟真有耐心呀。多休息呀

网友B:
如果配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上图纸就更好了。

哪有啥图纸

网友C:
楼主,华硕hd7850能点亮,加驱动就蓝屏是啥地方出故障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华硕hd7850能点亮,加驱动就蓝屏是啥地方出故障了,谢谢!

可能是核心吧

网友:
明年会装修一下,到时候搞

网友D:
你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买的,还是从料班上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买的,还是从料班上拆的啊

另外一个板子拆的

网友(2020-04-26):
GS7256是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