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537低配主板改edp高分移动位置图

楼主(2019-12-17):
做了个7537修改高清的移动位置图   方便需要改屏的快速换高分屏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方便大家

网友A:
屏线不用换吗?LVDS屏一般是40针接口,常见EDP屏是30针接口的吧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改过就是不用换屏线直接改电路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改过就是不用换屏线直接改电路就OK

啊  不用换屏线的吗   40针的啊

网友(2020-08-14):
楼主屏线不用动吧

网友:
屏线要换的  edp 30针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不用换吗?LVDS屏一般是40针接口,常见EDP屏是30针接口的吧

要换的  30针edo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改过就是不用换屏线直接改电路就OK

屏线缺一对信号线  你怎么改的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C:
朋友,你图片里的标示RN5203移动到5302位置,但是我的主板上面这个电阻一开始就是在5302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这个电阻还改不改啊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完了,这个改法比几年前百度贴吧有一个帖子的改法要简单,那个好像是完全按照7537高配主板改的,除了移动这些元件以外,还加了好几个元件,去掉了一大堆元件,包括图二那个芯片也去掉了。但是楼主这种改法又简单还能用,没有任何异常。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完了,这个改法比几年前百度贴吧有一个帖子的改法要简单,那个好像是完全按照7537高配主板 ...

楼主给的图片是已经改完的成品吗

网友D:
改造的屏线是自己定制的还是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完了,这个改法比几年前百度贴吧有一个帖子的改法要简单,那个好像是完全按照7537高配主板 ...

请问你的按这个改完怎么样了,我也想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图片里的标示RN5203移动到5302位置,但是我的主板上面这个电阻一开始就是在5302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这个电阻还改不改啊

不动它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造的屏线是自己定制的还是买的

有的卖   因为有i7版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完了,这个改法比几年前百度贴吧有一个帖子的改法要简单,那个好像是完全按照7537高配主板改的,除了移动这些元件以外,还加了好几个元件,去掉了一大堆元件,包括图二那个芯片也去掉了。但是楼主这种改法又简单还能用,没有任何异常。不知道什么原理。

满足edp就行了  多余部分不管  当然前提是bios默认支持edp  要是要改bios我就不会了  那个貌似要对应的配置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按这个改完怎么样了,我也想改一下

改完了用着呢,效果比原来的屏幕强太多了,图像细腻可视角度宽。

网友F(2021-01-08):
兄弟 自己有个dell7537 方便有偿包工包料帮忙改一下吗.  麻烦私信个联系方式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F:
兄弟 自己有个dell7537 方便有偿包工包料帮忙改一下吗.  麻烦私信个联系方式

微信 18082167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