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VC 开机花屏

楼主(2019-12-17):
各位高手谁修过机械师F117-VC的机子,故障是开机就花屏,能正常进系统正常关机,不死机就是花屏,显卡驱动打感叹号,没有发现有集成显示驱动,请教高手们支支招,这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颗粒。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A:
这个是板载CPU吧。楼主进PE花屏吗?进安全模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板载CPU吧。楼主进PE花屏吗?进安全模式呢?

是板载CPU,进PE也一样花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板载CPU,进PE也一样花屏

那我觉得应该是CPU问题。不知楼主把主板拆下来了没。可以看看是否有明显烧毁的地方,或者发烫到主板颜色变深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觉得应该是CPU问题。不知楼主把主板拆下来了没。可以看看是否有明显烧毁的地方,或者发烫到主板颜色 ...

看过了,你说这两种都没有

网友:
板载内存还是插拔式,插拔式换条内存看看,集显模式下集显和内存共用内存颗粒

网友:
可以把独显电感断开试一下能否亮,可以亮并且还花屏,基本上是CPU或内存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或者CPU坏了

网友:
独显问题。这种机子显示全部走独显,加焊核心显存试试

网友:
显存日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了,你说这两种都没有

显卡的问题,八成是显卡,上炉加焊下,估计会有惊喜

网友:
先外接确认一下吧?

网友: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先加焊显卡

网友:
先把屏换了试一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都是大神啊!直接加焊,正常了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很好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示正常????正常是否考虑其他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些,不能正常驱动

网友:
集成显卡没发现,你也不能发现,集成显卡就是cpu,你把独显的电感取掉,如果是好的,要么修独显,要么将就用

网友:
统一回复机器退了,风险大成本高,本人也是判断是显卡芯片问题。因为开机显示就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