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解决微软Surface Book

楼主(2019-12-17):
不认独显好像通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机器必须要用电池才可以用独显  单用适配器进系统是认不到独显的   而且这个独显的阻值我记得是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必须要用电池才可以用独显  单用适配器进系统是认不到独显的   而且这个独显的阻值我记得是1欧姆

在哪边能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