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不亮机维修。版号:NM-A044 REV:1.0

楼主(2019-12-17):
型号:联想E531不亮机版号:NM-A044 REV:1.0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接到机器之后上电流表检测为0.96然后屏幕无反应不显示,按照经验联想的机器爱坏BIOS,先刷BIOS资料试一下,找了好多BIOS的资料都不能用,最后找朋友发了一份,刷上完美亮机。再此发表出来供各位工程师参考使用。下面是亮机图和资料【此资料为BIOS,下载前请对准板号再进行下载】

联想E531-VILE2 NM-A044 REV;1.0.rar

网友A:
关于BIOS的好坏是个问题  下面的支持和反对提倡用起来好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BIOS的好坏是个问题  下面的支持和反对提倡用起来好有个参考

有的也是不准确的,配上主板图片和亮机图片也会好一点,各位工程师参考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这机子就是资料爱坏

网友B:
我的E531报错这个 有哪位朋友知道要修哪里吗?

补充内容 (2019-12-18 11:26):
刷过BIOS EC还是一样报这个错误,求修过的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531报错这个 有哪位朋友知道要修哪里吗?

这个像是ME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531报错这个 有哪位朋友知道要修哪里吗?

确定没换过主板,没动过bios 芯片的话就从官网下载bios重新刷下就好,这个是ME报错

网友:
这个机器双BIOS  只刷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531报错这个 有哪位朋友知道要修哪里吗?

你这图拍的也太清晰了!

网友:
你那里看到了ME报错???
这样的问题都是主板出错了,所以不亮机,官网下载升级BIOS合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资料爱坏

网友:
楼论坛下的bios不能用还是对不上号?

网友:
不是吗,大哥,你看清楚我说的啊,从官网下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