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image tool替换BIOS纯净ME 报错!

楼主(2019-12-17):
看论坛大神说,6代后的ME必需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我用flash image tool合成过程中,点OPEN这一步,就报错,是什么问题呢

已自己解决了,是flash image tool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换台机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换台机子试试

换了一台电脑,还是这样,好郁闷啊。

网友(点评):
那换个其它6代BIOS试试,可能那个文件损坏了。

网友:
ME不对  遇到过

网友:
那就是你还没有学会的。论坛学校有个教程。https://edu.chinafix.com/

网友B:
已自己解决了,是flash image tool的问题

网友C:
是软件版本不对吗?

网友:
遇到过 配置失败 的 估计是版本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软件版本不对吗?

不是版本不对,WIN-RAID这个网站上拉回来的所有版本都用不了。

换了DR-BIOS下载的一下就合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不对,WIN-RAID这个网站上拉回来的所有版本都用不了。

换了DR-BIOS下载的一下就合成好了

牛牪犇逼。。。

网友:
怪不得我上个月一台六代惠普。自己合了好几个。都是二次开机不亮

网友:
谁可以改BIOS,解EC里面的密码?就是联想的机器有开机密码,改BIOS后就可以直接进BIOS,再清除EC里面的密码的,这种改BIOS的方法谁会请赐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size 不一样

网友:
这个me软件哪里有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2020-03-12):
H81平台用哪个版本啊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B:
已自己解决了,是flash image tool的问题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2022-09-02):
楼主有flash image tool使用教程吗,发一下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