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代 触发电流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9-12-17):
迅维实地手机班55期故障板维修案例

苹果6 单板

观察主板外观没有变形,轻微进水

接电不漏电, 触发开机电流为正常开机电流,接屏不显示

故障现象为:显示电路工作条件问题
检查显示屏供电、复位、显示到显示电源开启信号、MIPI总线是否正常

首先测试显示屏供电 1.8V正常,复位信号正常,开启信号正常

测试-5.7V 对地值 正常,测试+5.7V对地短路,问题在+5.7V这里 找到相连电容,发现C2071有轻微变色,拆除测试 阻值正常,
装屏开机测试
故障修复

+ 10 +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用到

共同进步,我也是新手,刚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