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945GC主板联面板的接线图说明

楼主(2019-12-17):
(图片)

网友:
POWER 重启 HDDLED POWERLED  这4个  多试试就能知道哪个了

网友:
老古董哦你啊,这都有啊!!!!厉害啊!!!

网友:
顺便说一句,就是非联想品牌机的机箱接前置音频的接线时,重要的事情再提醒一下啊,一定先用跳线帽把上图中的3-5阵脚短接,然后是7-8接前置麦克风,9-10接前置左(右)声道,11-12接前置右(左)声道,如果不接前置音频的话,只要把3-5、9-10、11-12用调戏帽短接就行了。

网友:
谢谢个位师傅回帖指点!

网友:
你好,黄色的二排是USB,硬盘口边的黑色针是开机,重启,电源和硬盘指示灯。

网友:
sata旁边是开机重启和指示灯。接好开机剩下的就那么几根研究下就出来了,黄色usb,去掉最后两排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