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广达保护隔离电路中PQ32如何工作?

楼主(2019-12-17):
联想Z470广达保护隔离电路中PQ12如何工作?

网友:
(转)这个电路前几天船长有分析过,用我自己的理解分析一遍,如果有不对欢迎纠正:
一、适配器供电模式
1、VA=19V,VA1=18.7V。
2、19V加到PQ12的4脚,经三极管内部的PN结自导通到5脚(这种导通跟场管的体二极管导通是一样的),此时5脚有约18.7V,b<e0.3V,4-3导通,3脚的19V经过PR29到2脚,2脚电压比1脚大,右边的三极管不能导通,6脚电压基本为0V,实测可能有一点电。
3、PQ11的G极得到低电平完全导通,PQ12的1、2脚电压相同,1-6同样还是截止。
二、使用电池供电模式
1、VA=0V,VA1=11V(电池电压根据情况而定)
2、4脚电压为0V时,左边的三极管不会导通,1脚的11V经过内部PN结自导通到2脚,降压到10.7V以下(PR29和PR28串联接地会拉低一点点),此时b<e0.3V以上,1-6导通。
3、pq11的G极得到11V的高电平截止。

网友:
主题是PQ32 帖子PQ12

网友A:
电路设计十分巧妙  几个月前我完美分析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十分巧妙  几个月前我完美分析过

我想了好久都想不通,太痛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好久都想不通,太痛苦啦

记得当时我完全手动计算 绘图 发到那个群里了 其实很简单的电路 主要是还不耗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十分巧妙  几个月前我完美分析过

分析过程还在吗?我现在还是乱乱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过程还在吗?我现在还是乱乱哒

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

帮忙找找,发上来我学习下

网友B:
我用“multisim”防真所得的数据,但P管G极有16v.想不通  不应该是0v吗?

网友:
就是个二极管的功能,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电路 主要是还不耗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multisim”防真所得的数据,但P管G极有16v.想不通  不应该是0v吗?

师傅有成为维修大师的潜质!

网友:
这个PQ12是自己控制自己的,控制角又没有什么鸟信息,根本不用管。只要PQ11的D极和S极没有压差就行了

如果D极有19V  S极只有18.7V,哪MOS管就是通过体二极管过去的电,有压降

如果D极有19V  S极也有19V,哪就是通过MOS管饱合导通的

至于你说的PQ12根本不用理会。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个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有成为维修大师的潜质!

师傅见笑了,兄弟还在学习

网友:
谢谢高手们的分析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ultisim”防真所得的数据,但P管G极有16v.想不通  不应该是0v吗?

电路仿真 模型首先正确 才有结果是对的可能性

网友(2020-03-09):
以KL6A为例,分析广达自导通电路原理  这是关键字  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