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主板卡自检 按键鼠标无效维修事例

楼主(2019-12-17):
今天拿来一块FM1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显示,到开机显示华硕LOGO的画面就不动了,鼠标键盘都无效,但是短接开关针可以正常关机,也可以正常复位。

这种情况我想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BIOS出问题了吧!对我也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下载了一个官方的BIOS但是问题依旧,看样子不是BIOS出问题了,然后测试了整版电压值都正常的,然后用手摸桥、IO、网卡、声卡、com 芯片都没有问题,既然摸不出问题就用排除法,与桥IO芯片有关联的芯片全部都拆了,先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com芯片都拆了然后测试故障依旧,

然后剩下就是IO芯片IO芯片肯定只能换一个试试,如果再不行就干桥了老实说这种主板干桥没意义了,希望好了吧!

然后换好IO芯片上机测试果然问题解决了.

网友:
IO 引起这种 问题少见 。。。。

网友:
瞻仰大佬,学习一波

网友:
如果换我,我第一怀疑的就是CPU供电。

网友:
现在的io芯片管的越来越宽了。

网友:
你这个硬盘很屌呀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短接开工针什么意思?

网友(2020-01-23):
IT8603E卡LOGO通病

网友:
干得漂亮!
IT8603E卡LOGO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加分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块卡logo华硕FM2,IO换了,网卡拆了,最后把接口防静电的钳位二极管都拆了就不卡logo了,给我的贴子也加个分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测试卡?用着怎么样,能给推荐一下吗?

网友(2020-02-25):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