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4灯条亮了,屏幕没亮

楼主(2019-12-17):
驱动板有5v屏幕供电。

网友:
拔掉屏线显示白屏,插上屏幕黑屏,有背光

网友:
问题找到了,用洗板水刷了一下屏线槽

网友:
打值  屏上 供电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 受控不

网友:
擦,还以为好了,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换驱动板上去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