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开机了

楼主(2019-12-17):
戴尔15-7559开机电流0.01毫安,我以为是开关的毛病呢?拆开不是这个毛病。求帮助。

网友:
直接往电脑修理店,肯定帮你搞定

网友:
有3 5吗??

网友:
测隔离电路有没有正常

网友:
拿去检测请人帮你检测一下。

网友:
这种不开机要具体检测了 建议送修到专业地点吧

网友:
信息有限,帮不上同上,还是找专业人士靠谱

网友A:
太过笼统,基本条件没有查,估计是用户,不是维修

网友:
谢谢!电脑是我朋友的,我是小白不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过笼统,基本条件没有查,估计是用户,不是维修

谢谢!我是小白不会维修,只是拆开看看。

网友:
放个电,             不行送维修

网友:
先从保护隔离走起

网友:
换人修   肯定修的号

网友:
重新换一台就好了,你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
要嘛 从3V5V着手 要嘛 从专业修笔记本公司着手 应该都能解决的

网友:
你这个什么都没描述 啊。哈哈。。待机正常吗

网友:
直接用户就别在这里问了   拿去修电脑的给你查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有没有 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有没有 3 5v?

5v 芯片坏了导致的不开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