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小新锐7000 16891-1 7代U 配置MEOK

楼主(2019-12-17):
                      联想小新锐7000 16891-1 7代U 配置MEOK

联想小新锐7000 16891-1 7代U

网友A(2020-03-27):
需替换me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替换me是什么意思

改为通用ME  解决亮机慢 无CPU供电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为通用ME  解决亮机慢 无CPU供电 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7-12):
直接可以用吗

网友:
正好我有这个机器,通电 无显,我来试试。。。。。。。。。。。。

网友(2021-09-26):
下载下来试试,不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