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PWM电源芯片供电管栅极驱动波形变成这样了 但是能正常开机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17):
富士康G31主板PWM电源芯片供电管栅极驱动波形变成这样了 但是能正常开机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起来不稳定啊

网友:
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g31比较老了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比较老了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电容都查了 电容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31比较老了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其实喜欢说电容的也都是扯淡 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喜欢说电容的也都是扯淡 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不起我说实话了 下次克制一点不说实话了。

网友:
这个波形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