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手板gx9好多问题想问问大

楼主(2019-12-17):
新手练手板gx9
好多问题想问问大神们

网友A:
有问题可以随意问

不过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好像是东西拆不下来,另外拆烂了,温度风速要调好,不同品牌不同地点热风枪都不一样,还有有铅无铅不一样,部分需要电烙铁帮助加热,还有有加热台更好

网友:
目测上管烧糊,建议更换控制芯片及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可以随意问

不过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

谢谢老哥,爱好这个十来年了、怕入门吃这行饭……

网友:
控制芯片已经换完

网友:
东西这样子是到手就这样,个大芯片也背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