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黑屏通病(820-3115-A)

楼主(2019-12-17):
机器开机有启动声音,进系统声音,大小写灯正常。
开始走了弯路去修3.3v,刷BIOS都没解决。论坛有多例没解决。后来用了闲了N年的老古董示波器才找到问题。就是读屏异常。
波形很奇怪,电压偏低。

这是修好的波形

就是这个电感坏了。奇怪开始测好像电压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阻值也是突高突低的。

网友A:
图片1 和 图片2 都是那里测量的波形

网友:
厉害  给力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1 和 图片2 都是那里测量的波形

屏的EDID数据和时钟,在J9000  6脚和7脚

网友B:
楼主有用万用表测那个电感的通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用万用表测那个电感的通断吗?

时通时不通。下次遇到这机器一样的故障直接测电感就能秒杀

网友B:
我也在修一个A1278的开机DUANG一声响屏幕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我抓两条EDID波形是完全正常的!看楼主调的时基是50微秒都能观察到异常波形了,我调的时基是1毫秒的整个显示界面波形都是正常无比的,不过明天也得试试看了,希望会有奇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修一个A1278的开机DUANG一声响屏幕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我抓两条EDID波形是完全正常的!看楼主调的时基是50微秒都能观察到异常波形了,我调的时基是1毫秒的整个显示界面波形都是正常无比的,不过明天也得试试看了,希望会有奇迹

应该就是这个电感坏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这个电感坏了了。

明天我示波器也调50微秒抓波看看是否有惊喜

网友:
点位图软件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修到过一次,进水的 这个电感阻值变大了

网友:
Duang的一声电脑开机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苹果 机子修得少,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个电感是很容易坏的、我也修过好几个坏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电感出问题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B:
我的还真不是这个问题。50微秒示波器抓波波波形正常无比,电感电压量着都正常,换了电感跟上拉电阻也还是一样的,要自力更生了

网友D:
很好的贴子。就是没想明白为什么检测屏信号有问题会有显示只没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真不是这个问题。50微秒示波器抓波波波形正常无比,电感电压量着都正常,换了电感跟上拉电阻也还是一样的,要自力更生了

背光和图像都没有吗

网友:
这就是抓波的好处,什么问题都跑不了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和图像都没有吗

是滴 DUANG一声屏幕一点反应没有,屏幕百分百好滴。

网友:
表示没用过示波器   不知道用

网友:
不错的经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贴子。就是没想明白为什么检测屏信号有问题会有显示只没背光

呵呵。读不到屏怎么会有背光和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读不到屏怎么会有背光和图像

贴子说的是暗屏,暗屏就是有图像,没明白你呵呵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贴子说的是暗屏,暗屏就是有图像,没明白你呵呵什么

你真是奇葩。黑屏能理解暗屏。按照时序读不到屏哪来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奇葩。黑屏能理解暗屏。按照时序读不到屏哪来的图像

好吧,承认没好好看,但你这一个呵呵,一个奇葩,真是败人品,请你好好说话!

网友(2020-02-18):
上屏连接器旁边吗

网友:
量电感两边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