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这看着像屏坏了,还是逻辑板?

楼主(2019-12-18):
各位大师,这看着像屏坏了,还是逻辑板?

网友:
屏坏 屏电路

网友:
屏电路的话值得修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只有屏幕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惺惺惜惺惺

网友A:
屏边板,VGH VGL 测下VGH一般26V左右 VGL -6V左右

网友(2020-01-30):
屏要是没人为损坏或者没有因为设置不当导致它提前老化的情况,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

拆开来看看呗,估计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边板,VGH VGL 测下VGH一般26V左右 VGL -6V左右

这2个电压 测量点在哪里啊

网友:
刚好有一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