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gx9

楼主(2019-12-18):
新手练手板gx9
好多问题想问问大神们上个没发明白……上图吧
起因东西是收的,说只一处烧伤如图一,心想到手交给淘宝大神就可以了,大神说不好搞……多天后东西到手,妈呀好多芯天都动过,就像胡乱贴在上面的,手工比我都差,东西在路上开始看维修资料,迅维有一例x911的借鉴经验,b站也有借鉴经验……都换完他动过的芯片,上电帽烟了,背面一个em5209 g5938冒烟了,保护隔离大短,上下管都换了.不短路了,没有待机芯片找z7蓝天板子拆的,16角有19v输入 8和17角也有电压出来,1 6角没有3 5v电压出来 ,恩开关不跑灯没反应,芯片电流表笔太粗,16搭17给烧了,芯片在路上,大家都别笑毕竟只学了3 4天

网友A:
我也自学几个月,觉得附上各电感阻值图,不触发应该查ec部分吧

,但应该确认rtc电路无问题,我一知半解,有错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自学几个月,觉得附上各电感阻值图,不触发应该查ec部分吧,但应该确认rtc电路无问题,我一知半解,有错多包涵

板子到手的时候,个个芯片修的比较乱,都得先补齐,再慢慢一步学一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