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9000

楼主(2019-12-18):
在本地淘了一台练手玩!摔得 开机全部指示灯一直亮 风扇响一声就停 拆开只在主板上测到了3v 5V    公共点无电压!想问下各位师傅 所有笔记本电脑 正常情况下公共点必须有电压吗?

网友A:
沒公共点电怎可以触发呢

网友B:
一般正常情况下公共点是要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常情况下公共点是要有电压的

嗯!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公共点电怎可以触发呢

毛病找到了!芯片用手按着 数值正常!风扇吹了吹正常后 轻微磕碰又完蛋!估计掉点了!850风枪BGA这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