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大音频损坏导致耳机模式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18):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播放声音显示耳机模式

  客户描述说,播放声音的时候,显示的是耳机模式,没外放。

【故障分析】:
  耳机模式,就是系统一直识别耳机接入,尾插J1817的 耳机插入检测信号 HPHONE_TO_CODEC_DET_CONN 异常,一般造成这种现象的有 尾插   音频IC 都会引起。

【维修过程】:
  我们先拆开机子,不扣尾插的情况下,看是不是还是耳机模式,不扣尾插,还是一样耳机模式,看来不是尾插问题。

  接下来,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拆除U0900音频IC ,更换一个新的音频IC 。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外放恢复正常,耳机模式解除,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音频IC损坏引起的不插耳机,播放外音显示耳机模式。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