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相对于数字式万用表的优势在哪?

楼主(2019-12-18):
数字式万用表、钳流表已经出现很久了,为什么一些单位还在采购指针式?仅仅因为看上去习惯以及不装电池可以测量?

网友:
谢邀。首先,我本人从小当学徒的时候就接触使用万用表了,MF-47型的,讲真,指针表非常直观,比如测通断只需要看表针偏转角度就行,灵敏度方面主要看应用场合吧,像是一些基本电量比如 电压 电流 电阻等还是指针表响应更快更准一些,尤其是对于大电流高电压的场合用指针表再合适不过了。
下图看看一只03年南京产MF 47外磁式指针表测量效果:
一块9V的层叠电池实测读数8.7V,由于人眼观察存在视差,所以这里对于读数有一个要求就是指针要与反射镜中的影子重合后指向的刻度值才是其正确读数

下面看一下数字万用表,这里选用的是胜利牌VC 9804A+真有效值万用表,价格略贵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获得读数8.73V,数字表是将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并通过液晶显示屏表示出来的,所以对于读数要求高的人来说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来看看数字钳形表,这种主要是维修电工使用的,可以测量几百甚至上千安培的大电流,当然一些基本电量测量功能还是有的,这里选用华谊仪表PM2128型的同样是带有真有效值功能
读数同样为8.73V,真有效值测量属于高精度测量,有“TRUE RMS”字样的就可以测量真有效值。

所以综上,指针表响应速度快,读数精准度较高,当然也要看是否经过检定机构的校准计量了,像是南京电表厂产的MF 47表在本世纪初以前绝对是维修人员的标配,它的磁电式直流微安表头是其心脏部分,一般地,一块指针表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寿命可达数十年。
数字表应用在一些精密电子电路中测量还是非常理想的,毕竟数字表自身就具有高阻特性,像维修手机什么的最好是用数字表了,这样对这类精密电子设备就不容易产生干扰,你要是用指针表由于内阻小输出电流大且电压高,有可能把电子设备的精密电路烧坏。

最后总结:指针表响应快,读数反映直观,灵敏度高,寿命长但是读数需要技巧,视觉偏差容易导致读数不准或错误,当然老手是不容易读错的;数字表精度高,频率特性好,读数精准,但是由于集成电路密集所以不能直接测量高压,不然容易击穿。

网友:
指针式的反应灵敏没有延迟
如果你用过数字式的测某电路模块上的可调电源电压
那你就会明白指针式的好处了
(曾经气到和队友各种吐槽学校设备)

网友:
指针式的反应非常快,测量更加精准;而数字型的非常方便,读数显而易见,但是测量速度没有指针式的快,看应用场合了。如果想看电压或电流的快速变化范围,传统指针式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指针万用表的数值变化比较直观~~~~~~

网友:
曾经有次需要检验压互的极性的时候,才发现指针式的表还是有市场的。在某些场合数字表并没有指针式的好用。

网友:
这个还要看用户,看他的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