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联想945GC主板无法选择起动选项

楼主(2019-12-18):
求联想945GC主板无法选择起动选项!故障说明如图!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好系统再插过来就行

网友:
现在的启动U盘都不是硬盘启动模式的,都是UEFI模式的,当然没有USB启动选项了。
要用非常老的硬盘启动模式才有用,或者用ULTRAISO直接把ISO文件写U盘中试一下啊,记住了U盘最好不要大于8G啊,具体的操作只能你自己测试了。

网友:
用大白菜做成USB-HDD的

网友:
U盘做成双启动模式就以了,纯UEFI不行

网友:
现在的启动U盘都不是硬盘启动模式的,都是UEFI模式的

网友(2020-01-18):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