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掉电

楼主(2019-12-18):
       一台联想G480的机子,开机指示灯亮一下,马上就灭了。插可调电源,待机0.01,按下开关,触发瞬间的时候。电压有时候0.6,有时候0.1左右就掉电了。
而且发现插电,待机电压0.01,过几秒钟后直接变0了。3V和5V在待机电压0.01的时候正常,过几秒钟待机电压0的时候3V和5V也没有了,但是按下开关,3V和5V又出来了,触发后掉电后又没有了。刷了多了BIOS。论坛上有人说一个电容C2104漏电会掉电,也直接去掉,症状还是一样。
        后来无意中发现俄而连续按几十次后,可以正常开机了,接上硬盘也进系统,正常的时候开机几十分钟都正常。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关机,系统点了关机,然后系统退出后,电压还是0.7,电源指示灯一直亮,风扇也一直转。要按住电源开关10多秒后才会断电。断电后按开关也正常进系统。
        但是不能放在不开机,只要关机后,几十分后再开机又会没有办法开机,症状又回到原来一样,触发后掉电。
         因为3V,5V插电后几秒钟后变成0V。感觉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换加焊供电芯片,没有效果,发现换3V和5V的滤波电容后,插电后不掉电,但是开机后还是掉电。就放在没有修了。第二天早上在试机的发现,按开关后可以显示了,正常进系统了,开机关机也正常了。把机子全部装起来,试机一上午,一起正常,下午通知客户拿走了。这台维修,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好的。

网友:
有没有人碰过这样的问题,触发掉电的。

网友:
按时序来不要胡来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查供电,转换电压

网友:
关了机,主板上的小电池放电了没有,我刚修到一台联想Y470开机用一切正常,但是系统下关机一直关不了,把小电池拆下来好了!

网友:
因为3V,5V插电后几秒钟后变成0V。感觉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换加焊供电芯片,没有效果,发现换3V和5V的滤波电容后,插电后不掉电,但是开机后还是掉电。就放在没有修了。第二天早上在试机的发现,按开关后可以显示了,正常进系统了,开机关机也正常了。把机子全部装起来,试机一上午,一起正常,下午通知客户拿走了。这台维修,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好的。

网友:
稀里糊涂地就修好了。滤波电容是不是红色的电解电容,这种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