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8p的DFU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9-12-18):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苹果8p,看它的玻璃后盖有开胶的情况,应该是摔爆过后盖,换过后玻璃的机子,这机子开机充电一切正常,关机后充不了电,链接电脑发现是DFU模式,后来对充电IC加焊后好了,过了几天机子又恢复原故障,重装充电IC后就又好了,现在的疑惑是DUF模式是个什么原理,跟充电IC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为何充电IC虚焊就会关机充电自动DFU,希望各位版主各位高手能提点一下,给小弟解下疑惑

网友A:
主板半层问题,主板加热就好了,几天就不行了,只有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半层问题,主板加热就好了,几天就不行了,只有搬板

我的天··········传说的8p主板全都爱断线···········难道是真的

网友:
8代的H3K5还有8P的MRS板底非常差    不开机基本就是断线了

网友:
还会反修的,要做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