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932换CD3215的补充贴

楼主(2019-12-18):
上次发过一个帖子,原贴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4050-1-1.html
    我这个机器还没过保,但进水不触发,到我手上适配器无20V输出,另外还发现PP3V3_G3H短路,检查后发现SMC短路,
断开PP3V3_G3H到SMC的0欧姆电阻,PP3V3不短路了,但还是无20V。并且PPDCIN_G3H也无5V

暂时没找到料板,上淘宝,卖换家说CD3215无程序,可以随便。于是直接发了两个全新的CD3215,今天到货,换上去
适配器还是只输出5V,不升压。但PPDCIN_G3H已经有5V,PP3V3_G3H也有3.3V电压了。
将断开的0欧姆电阻接上,PP3V3_G3H被拉低到1.2V左右。SMC短路,暂时找不到料板,只好就这样了。
不升压应该是SMC短路的缘故,估计换了SMC应该就OK了。
所以我的结论,这个CD3215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可以买新的换。

网友:
不带程序就好这里就好杀

网友A:
你要修好才可以断定吧  因为好多人都是订料板换CD3215

网友B:
我试过订的料板不一样,换上去芯片没得,后面又订了块一模一样的料板修好了。楼主要多做几次实验验证一下,我只整过一次,不敢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订的料板不一样,换上去芯片没得,后面又订了块一模一样的料板修好了。楼主要多做几次实验验证一下, ...

我也不敢肯定,我只说应该是可以,毕竟我这机器不好没修好,如果有SMC换一个就好了,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修好才可以断定吧  因为好多人都是订料板换CD3215

我也不敢肯定,反正具体的我已经写在帖子里了。大家可以自己判断。因为我这个机器找不到SMC来换,如果能换一个SMC的话就能确定了

网友:
大部分人说是带程序,也不知道到底带不带,只能等有机会测试下

网友:
上次有个a1534也换了这个玩意儿,到最后也没修好!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程序。。。很多新机器找不到配件有点麻烦。。。。。

网友:
不带程序,我试过。

网友:
早已有总结贴:cd3215c 不能替代cd3215b,高手也能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订的料板不一样,换上去芯片没得,后面又订了块一模一样的料板修好了。楼主要多做几次实验验证一下, ...

额  我去  现在料版的不可以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  我去  现在料版的不可以换了吗

板号一样的料板还是放心换的。板号不一样的待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