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_VB2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9-12-18):
接机  BBEN    G神,主板X36_VB2跑码不亮机,求图纸或BIOS.见图片 求大神给个维修图纸,发个BIOS也可以的,或是提供一下下载这个机器BIOS的地方,这个机器就是内存有3次不一样的波形,过后就没有波形了,屏幕不亮,外接也不显示,插键盘灯不亮,这个是个mini主机,没有维修思路,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什么机子

网友A:
MINI的小主机,开机不显示,牌子就是图片的那个!

网友:
这个小主板板,还真第一次看到

网友:
看着很NB的样子,这种机器一般都是DIY的,资料不好找

网友B:
我以前修过一台。打短。  这个bios 论坛肯定有,

网友:
三次还不显?

网友C:
这个就孤陋寡闻了,没见过啊,

网友D:
这种机子只能慢慢修了,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修过一台。打短。  这个bios 论坛肯定有,

大神有这个的BIOS吗,可以来个链接我看看吗,我就是没有看到哦!

网友:
对哦,有点找不到方向了,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子只能慢慢修了,有点麻烦

大神可以指点一下维修的方向吗,没有了维修的思路了,从哪里下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孤陋寡闻了,没见过啊,

大神,这个机器我也是第一次维修到,笔记本的主板装成小的台式机用的,没有资料查,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这个BIOS啊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6100&orderby=lastpost&ascdes ...

感谢你的指点,看来是我没有很好的搜所,希望可以搞定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的小主机,开机不显示,牌子就是图片的那个!

这个应该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