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170-HD3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9-12-18):
技嘉Z170-HD3主板反复重起,一秒一次,单独带硬盘电源稳定工作,插显卡,内存,CPU,一秒一次电脑反复重启
单插主板只有cup    一秒一次电脑反复重启
求大侠指导查哪部分?

网友:
电源单独带硬盘电源稳定工作

网友:
检查所有供电,是不是有没到位的

网友:
有些电源负载太轻了也会输出不正常,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插上CPU和内存还是反复重启,然后断电后拆除电池5分钟后装上还不行多数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