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有黄色残留

楼主(2019-12-18):
如图,可能看的不清 不过会有一段一段的黄色残留游,如果不打大范围的黄色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测试页

黄色粉盒换货了 成像硒鼓也清理过了  好了一点 但也有限
求解

网友A:
废粉仓是不是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粉仓是不是满了?

就成像硒鼓对吧  我都清理干净了……

网友B:
这个鼓也不贵,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鼓也不贵,换一个试下

基本上就是鼓的问题 对吧~

网友(2020-03-20):
应该是粉盒问题吧

网友:
小彩打,打大范围的色块或条码,会有定影不牢的瑕疵。除非是原厂粉。黄色残留,重点查大转印带上方的硅胶刮板,刮板会把费粉搜集到小费粉仓里,这个费粉仓满了,也会残留。另外是转印带的张紧力度,转印带送张劲不足,也会刮不干净。彩打的机器,有2类废粉,一类是各自颜色的费粉,来自于感光鼓侧的刮板,会收集到各自颜色的费粉仓里面。另一类转印带上方的费粉,由转印带刮板收集,这个费粉是4色混合的,但会排到某一个费粉仓里。一般是排到黑色费粉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