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0不进系统报错维修

楼主(2019-12-18):
接联想笔记本一台,型号E470
故障是开机卡LOGO,不进系统,进PE报错
换过硬盘,内存,电源都不行最后报价维修主板。
裸板上电,测试电压除显卡供电只有0.2V之外其他都是正常的。
测试显卡供电电感后级25欧姆无短路。
独显供电一般都是0.8以上才正常,这个0.2肯定是不对的,测试下管G无电压上管G0.2V,基本排除保护的可能。
测试芯片条件全部正常,木有示波器,,想着发芯片回来试试。
在折腾一下,更换了显卡供电的上下管
再测试发现供电恢复0.89.上机测试一切正常,PE正常,做系统正常。

已测试2天无问题。
没有示波器的日真心不好过

网友:
真心的显卡供电不够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很牛了。很仔细。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遇见过其它机器这样蓝屏的,没搞定

网友(2020-11-18):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正好今天看到了,马上试试

网友:
这样问题 我一般换内存 硬盘 再不行就判死刑 交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厉害遇到好几台蓝屏的都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加热的时候显卡加热了吧,我感觉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21-05-21):
平时碰到华硕堡垒系列的进pe蓝屏好多是板载cpu问题,以为其它机器也是一样cpu问题所以一般都叫客户换板,大板部最后都不修了,看了楼主这个,下次要仔细查一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