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75开机屏幕闪几下无法显示刷BIOS

楼主(2019-12-18):
联想ThinkPad E575 开机屏幕有几下闪烁,无法显示,外接也点不亮,拆机拔掉电池,电流可以上到1.6还在缓慢上升,估计BIOS问题,二话不说,官网下载BIOS,分离后刷完,亮机 ,附上BIOS,我的机器是A12独显,A10 A8应该都通用

e575

网友:
版号CE575 NM-A871 REV:1.0

网友(2020-03-11):
刷机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A(2020-04-13):
刷了后,能显示,一闪一闪故障依旧。。。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A:
刷了后,能显示,一闪一闪故障依旧。。。

你那个是闪屏,BIOS 解决是不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