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复黑屏问题?

楼主(2019-12-18):
半个月前电脑黑屏,显示器显示模拟和数字,机箱工作的。我把机箱里面CPU风扇灰尘去掉,显卡拔下来显卡上面灰尘去掉,电源风扇运行的。再开机坚持半个月没黑屏。今天突然又黑屏,显示器还是显示模拟和数字,电影声音有,过10几秒就没电影声音了,机箱在运行,打开机箱CPU电源显卡三个风扇都运转。电源长按关机,再开机后运行到桌面,又黑屏,反复3次关机开机,基本上运行2到3分钟就黑屏。现在是第4次开机,10几分钟没黑屏,请问这…

网友:
黑屏后试着让电脑发生,如果有声音就是显卡或显卡驱动的问题,不然就是三大件主板cpu内存的问题,也有可能电源老化供电不稳。

网友:
黑屏后还有声音那估计是显示器接线处有问题,还有就是显卡5V供电有问题需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