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air 12.5 笔记本无法进系统,替换me,等奇怪问题

楼主(2019-12-18):
这个机器客户是进水无法开机了,我拆开看了下,主板没有进水,主要进水的地方是键盘和电池,电池也没有进到电路板,
因为电源键是在键盘上的,我直接订了了一个键盘过来测试。可以开机了,但是无法进入系统
uefi启动是图中这种蓝色,或其他报错,不管是u盘启动还是硬盘,都是如此
mbr启动也是报错
想着刷bios试试,论坛下载了bios和淘宝买了bios都是无法开机电流。0.277无跳动
后来又自己动手分离me试试,发现更奇怪的情况
淘宝买的me和我机器备份的me是一样的版本,将买来的me合成到备份的bios里面会出现无法开机的情况,电流是一样0.277没有跳动
把备份的bios合成到买来的bios里面可以点亮,但是故障和原来一样
请问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指导下

网友:
沉的这么快吗,有没有大师能解答下

网友:
小米的笔记本暂时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A:
说明和bios无关。。。。找找其他原因,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小配件腐蚀了而你没看到的?或者是有人把主板洗刷刷之后才给你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和bios无关。。。。找找其他原因,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小配件腐蚀了而你没看到的?或者是有人把主板洗刷 ...

确定没有进水,也是一修的机器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说实话 可能是我修得都还不够多  我发现只要是正常使用进水的机器 最后都不会是BIOS的问题 因为正常使用 进水坏 一般都不会坏BIOS  BIOS坏只会在那种时间放长了 或者用着中毒了 或者自己后台更新了 这样的才会导致 所以刷会它自带的BIos 查别的地方吧  我个人认为

网友:
键盘进水有可能导致EC有问题
进水后顾客多次开关机也会导致BIOS有问题
凡事没有绝对 只能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主板换过CPU 修过供电 开机也进不了系统会卡死 刷BIOS只能用原机bios合成ME才能点亮 都是故障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后面好像是又换了CPU 没多问

网友:
小众的机器确实就比较折腾一点

网友:
可能还是其他腐蚀问题   感觉BIOS好了

网友:
估计和BIOS 无光了!!!!!!!!!!!!!

网友:
刷完一样问题,基本排除BIOS了,最小化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