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bios芯片总是识别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9-12-18):
普通带引脚的bios芯片都可以,唯独这种的焊接好就是识别不了,求助论坛的大神们难道是编程器坏了?

网友A:
哪里芯片?打印机?

网友:
型号未收录到编程器?

网友:
可能是未收录的型号,,,,

网友:
这种转接板不焊盘不好往上装,你量下BIOS脚位有短路的

网友B:
你焊短路了,芯片下面要用绝缘胶带固定

网友:
芯片底下接地的

网友:
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飞线焊试试

网友C:
这转接板通病8脚供电无3.3。测测

网友:
剪一点高温胶带把芯片的低部也就是地贴主再焊。我遇到过可以编程的

网友:
通用模式哈!

网友:
芯片已经坏了,,,芯片下面接地,要做绝缘。

你看是机子的bios芯片哦,,
小米就要注意一下哟

网友:
这应该是芯片没接好,这种芯片还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焊短路了,芯片下面要用绝缘胶带固定

哦 瞬间明白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哈哈,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明白了。。。。中间搞点高温胶纸贴一下。。。焊接最好买点低温锡,要不然这个转接板用不久。。。。

网友:
晶片厂商是华邦 WINBOND 但你选择ATMEL 好像也不行

网友:
你这芯片焊反了

网友:
可以了,就是那个芯片转接小板上面的焊盘引脚太长,导致芯片下面接地的那块全练一起了,我用绿油把焊盘涂住一些,只留出焊接8个引脚的位置,就可以识别芯片并读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芯片?打印机?

这个是surface pro3的bios芯片,16M的,加电0.4不显还掉电,已经刷写好了机器也正常了

网友:
老式编程器?

网友:
可以用sop8窄的座子。把芯片放上去,用牙刷柄按住可以操作。

网友D:
有夹具干嘛用焊的?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夹具干嘛用焊的?服了

那种专用夹具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转接板通病8脚供电无3.3。测测

兄弟 你这头像有呐味..

网友:
FW结尾是不是1.8V

网友:
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