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显卡叹号43

楼主(2019-12-18):
电压有3.3  0.9 1.05 1.35(已经改反馈电阻输出1.5)显存8颗  淘宝买的有铅 全部重上的新显存   叹号依旧43啊   头疼欲裂   难道显卡坏了  或者脱焊?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试,我之前遇过一个台式机显卡 K2000,刷BIOS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试,我之前遇过一个台式机显卡 K2000,刷BIOS修复的

刷过了咯

网友B:
找个测显卡的软件试试,网上有教程

网友C: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我也有台E531也是显卡叹号 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我也有台E531也是显卡叹号 代码43

后来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测显卡的软件试试,网上有教程

比如呢?  我知道几个测显存的  但也是老版本显卡核心用的

网友:
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换了显卡。换了全部显存。还是一个样。装不了驱动。最后修不好还给客户。看楼主能不能研究出来。

网友:
没有,还在手上呢?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换硬盘,内存

网友:
硬盘和内存是什么操作?

网友D:
CPU 换过了没? 我之前换了一个好的 不过是H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换过了没? 我之前换了一个好的 不过是HP的

CPU换过  他的CPU不行  我的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显卡难道没加焊过吗,感叹号显存的问题少

网友:
43代码有九成的几率是显卡坏了。

网友:
某路有短路 断路 显存颗粒有问题或供电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
43优先考虑显卡,你先换显存顺序错了

网友:
显卡显存,bios都要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