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 开机暗屏 板层严重损坏

楼主(2019-12-18):
迅维实地手机班55期故障板维修案例
苹果6 开机暗屏 板层损坏
故障分析:背光电路故障
观察主板BS2503螺丝柱附近明显撕裂伤,查询 鑫制造 FL2024-1脚断掉,导致J2902脚背光供电没法送达,飞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2.jpgC1530-1 FL2024-2脚和J2902脚,由于脚J2902 烧毁严重板层缺失,只能在座子下直接加锡接触脚位,再用绿油固定,飞线完毕后测量阻值正常,装机测试,故障完美修复。

+ 10 + 5

网友:
故障完美修复,捡钱成功!!

网友:
绿油改成黑油就更漂亮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