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 z 自动关机 开不了机拆机图解

楼主(2019-12-18):
这个手机拿来客户说,关机了开不了机插插充电器才能开机,有时候会自动关机,初步判断电池坏了,先订电池,在网上看了下拆机图解,说这个机子先拆后面上下两个薄片下面有螺丝,在拆屏,我拆下两个发现一个螺丝都没有,直接拆屏,因为客户拿来外屏就破了,先给他报了风险,这个屏确实非常薄,但还比较好拆,我用加热台加热几分钟用,薄刀片就拆下来了,屏背后没胶,就四周有双面胶,拆下旧电池换上测试一下午没问题就装机了

网友:
这手机非常薄

网友A:
这款机器主板,我之前每天修三十多片
楼主这台是XT1650-05,国内版本,属于偷工减料版,和出口北美的01和02比,垃圾的一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主板,我之前每天修三十多片
楼主这台是XT1650-05,国内版本,属于偷工减料版,和出口北美的01和02比,垃圾的一逼~

这种东西给国内的都垃圾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主板,我之前每天修三十多片
楼主这台是XT1650-05,国内版本,属于偷工减料版,和出口北美的 ...

一天修这么多部手机,楼主在哪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给国内的都垃圾些

是的,国内的可以搬套件,芯片可以拆旧,功能正常就可以;出口版本,IC必须换新料,CPU套件虚焊或不良直接报废,芯片焊接后要进X-RAY检测焊点气泡,保存图片,必须过综测按程式走完WIFI、LTE测试,差一点都不行,而且CIT测试PASS记录、X-ray图片、综测PASS记录必须与主板一同交付,太TM严格了。
所以说,不是不爱国,不支持国产,的确是爱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天修这么多部手机,楼主在哪修呢

以前在一家专修联想的工厂,武汉这边,离联想工厂不远。
修联想、MOTO、ZUK手机主板,还有一些联想的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