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必须用原装数据线吗?

楼主(2019-12-18):
修过一次手机,看到我用品牌充电线特意提醒我7以后的手机一定要用原充,他的手机就是用品牌充坏了充电的什么地方现在只能用品牌充,反而原厂的用不了了

网友:
充电没有关系,水果全系用原、仿数据线都可以;区别就是原装数据线电流大而且稳定,高仿数据线电流小而且波动;你说会不会充坏电池这个是可能的
连接itunes就有区别了:
不过8代以下用大部分高仿的数据线都能传输数据和升级系统(特别次的或者MFI破解芯片比较古老的是不能传输数据的);
8代,8P,X连接电脑升级系统必须是要原装数据线(或者是特别好的原装材料副厂加工),否则是不能更新的,会卡在21%的进度过不去。
高仿线
原装拆机线
就是卡在这里过不去

网友:
科普一下,肯定是原装数据线,原装拆机数据线价格很便宜,就是从原来手机套换出来的,数据线最好用原装的,不然充电慢,贵对手机电池损害,而且其他种类的数据线太容易坏了,一年买各种数据线要花不少钱,买一条苹果原装拆机也要不了几个钱,没必要买普通便宜的数据线。

网友:
不一定,买好一些的数据线就可以了,一般MFi数据线可以满足了

网友:
线无所谓,主要是插头,不要太大功率就好

网友:
只要买mfi认证的就行了

网友:
不用,我同学的港版不用原装也好好的

网友:
我的8p一直没用原装的 也没事

网友:
用原装比不是原装会让电池稍微耐用一点

网友:
原装吧 就原装    低点品胜

网友:
MFi数据线都可以。只要不是品胜之类的垃圾,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