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235 237 计数芯片 如何刷写?

楼主(2019-12-18):
夏普 235  237 计数芯片
用于2048,1808系列硒鼓
拆了2颗,一颗全新,一颗用完的

丝印很奇怪,NC-0102  170816
XRXL53  K840K

用编程器 读不出来。
要么是全F  要么全O
手工选24系列,25系列,
从512B,一直试到8K 16K ...512K
都不行。
有没有大神,可以把这个芯片数据读出来?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的存贮芯片,它是单片机,你这编程器读写不了它的,而且这个单片机是加密的,

如果你换一个高档的编程器能读写它的话,那前提也是它没有加密才行的

网友A:
就你这种编程器,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要换编程器,而且你还要有程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种编程器,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要换编程器,而且你还要有程序才行,,,

该芯片的读写,网上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

网友B:
像夏普这种大机子的这种芯片,你这种简单的土豪金估计读不出来。直接上809F 伺候,看看如何

网友:
这个要能pojie就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夏普这种大机子的这种芯片,你这种简单的土豪金估计读不出来。直接上809F 伺候,看看如何

让同行用809读了一下,也读不出来,现在怀疑,那个芯片,真的是单片机

网友:
百度了一下,这8脚的玩意,还真是单片机
里面还有看门狗,加密的。
单片机原理,我是一窍不通啊。
这可咋整啊

网友(2020-02-18):
这个全新的芯片读出来过,用完的好像就读不出来,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啊,肯定不能简单pojie,不然原装的卖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