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5 820-3435-B 灯不亮 不充电 插电自动开机 关后再开不开机 怎么修?

楼主(2019-12-18):
苹果笔记本A1465 820-3435-B 适配器灯不亮 不充电 插电自动开机 关后再开不开机   单单用电池插上自动开机,可以显示,单单用适配器插上自动开机,也可以显示,
但均都是强关了后 再没断电前 再开就是不触发。。。怎么修? 电池是好的,新电池 在别的机器上在正常充电的。

测试电源小板上的sys_onewire正常3.3V ,smc_bc_acok也是正常的3.3V   小板上电源接口中间那针电压也为3.4V  但为什么灯都不绿 也不橙色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进WIN7系统在WIN7LOGO的界面就死机了。。。。进PE也是不到准备到桌面 就死机了。。。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的电池好的坏的啊,换过没有,这个没有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好的坏的啊,换过没有,这个没有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好的,如果装上电池 在电池有电的情况下,第一次自动开机,关了后,不拨电池  插不插适配器  都不开机了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B:
绿灯不亮肯定是不会充电的,还是查查绿灯为什么不亮吧。EC问题比较大

网友:
遇到过,好像触摸板

网友:
红绿灯不亮,就从充放电开始着手。。。。至于他死机啥的先不用考虑,红绿灯修好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电池是新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灯不亮肯定是不会充电的,还是查查绿灯为什么不亮吧。EC问题比较大

绿灯不亮 最先是查接口的中间针有没有电压吗?除了电压 是不是还有测这针的时钟信号?

网友:
我的跟你现象不同,插适配器自动上电,正常关机后按开关触发开机正常,也能正常充电,拔掉适配器电池也能正常工作。但关机后单独用电池无法开机

网友:
把键盘拔掉 手动开机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D:
但为什么灯都不绿 也不橙色呢!!? 修好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找不到问题了

还没解决,放一边去了,还没空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为什么灯都不绿 也不橙色呢!!? 修好灯吧

不懂怎么修了。。。。。。。

网友:
开关电压没到键盘开机键吧,主板上开机试下先,

网友C:
我的解决了,你看下j4800的18脚电压是多少,我的是0.42.论坛里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他的也是0.42v左右,这应该是3.几v,我从u5110的第一脚飞了一根线过去,然后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解决了,你看下j4800的18脚电压是多少,我的是0.42.论坛里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他的也是0.42v左右,这应 ...

我的这个J4800的18脚电压是3.3V。。。16 17也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