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ezpad 5s 疑难故障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9-12-18):
朋友的一台中柏ezpad 5s平板电脑,是在网上淘的二手,进不了系统,让我给重装系统。
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发现如此疑难问题,前后研究了一周无果,原因如下:
1、主板BIOS可以进去,也可以修改,保存退出又还原了。2、BIOS设置好按F10保存时卡死,需长按电源键关机,再开机还原。

3、BIOS里修改好时间,怎么改都能保存,好奇怪。
4、BIOS里无硬盘和U盘显示,就是无盘状态。
5、开机默认是UEFI引导,无论你怎么按要求做PE系统的U盘,还是安装好WIN1064位的硬盘,都提示引导失败。
6、UEFI引导无法更改,因为BIOS设置无法保存。
7、U盘引导  硬盘引导统统失败后 进入了UEFL  shell,在UEFI  SHELL下却能看见U盘和硬盘的FAT分区,fs0:  fs1l: 都能进入该分区和里面的目录,但是找到efi文件却无法运行(网上教程说是可以运行进入系统的)。
8、在uefi  shell中exit退出,自动进入uefi启动菜单,有五条菜单,最后一个是进入BIOS的。
9、倒数第三条,进去后能看到U盘和硬盘的FAT分区,可以用鼠标点,也可以用键盘移动回车,找到efi文件,这里面可以运行了,能进入U盘的PE系统,也能进入win10系统,在PE里也能正常安装win10系统。就是重启和开机引导不行。
10、不管是在PE中,还是在win10系统中,网上教程,各种软件用尽了,均无法修复引导,无法修改UEFI启动项,奇怪啊,头都大了。
11、PE系统的U盘做了无数次,各大制作软件都试过,win10的各种安装方法也试过,均无果。想过刷BIOS,也试过,没成功过。
12、现在用我前面第9条的方法能进系统,但是用起来很烦人,请教大神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步一步安装试试。

网友:
刚刚看了下uefi启动,一般原生uefi都是gpt分区,你可以把硬盘分区表改为gpt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mahocon/p/5691348.html

网友:
你的还可以进pe,我的都进不去,回到dos的原始社会一样

网友:
刷次BIOS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