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触发

楼主(2019-12-18):
今天接一台Y400 ,板号:nm-a141.待机0.003,按开关键不触发,电流上到0.006,EC  125脚ON/OFF有跳变,但不发出PCH_PWR_EN,BIOS刷过,但是按机器的NOVO键开机显示正常,这会是EC的问题吗?有人修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这种应该是刷EC,或换南桥。

网友:
EC或换南桥部分

网友:
EC带程序的话先刷EC  不行换EC试试

网友:
这电流一般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但是我按NOVO键又能正常显示

网友:
查查NOVO信号是否进EC 怀疑EC程序或EC故障

网友:
电流上到0.006说明不正常啊,先确认有无短路故障再动芯片

网友:
定了一个还没到,到了装上看看

网友:
steve075  显然没看全我的贴子

网友:
感觉南桥方面的问题哈。哈哈。一般我都会测试下待机。供电先。

网友:
修过联想G470,故障差不多,换电源开关小板好了。

网友:
典型开关板问题。。。。

网友(2020-03-15):
开关小板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刷BIOS程序,多试几个版本,然后裸板直接短接EC开机脚

网友:
查一下开关脚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