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用压排摄像头就可以照相用 全原摄像头打开黑屏

楼主(2019-12-19):
请教一下 7P后摄像只能用压排摄像头可以照相 全原的装上去 打开相机就一直黑 手电筒可以打开 阻值都正常 2.9V也短接了 没有思路了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主板座子检查下,换个座子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