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S27E510C无显示。

楼主(2019-12-19):
显示器连接主机无显示,拔掉高清有信号检查,转换信号多次后有稳定显示,关闭显示器10分钟以上出现相同情况。应该是三星显示器通病。望早日治愈。

网友:
刷个程序式试.

网友:
程序,三星有专用更新系统装上软件就可以自动更新

网友(2020-01-30):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毛病,你的表述意思是时好时坏???

软件出问题后,表现出来的现象一般比较固定,基本不会莫名其妙就好了的